技嘉B85-D3V主板DVI不显示

楼主(2023-09-23):
朋友的一块技嘉B85-D3V主板,故障是DVI不显示。打过阻值,没发现问题,对照电路图量那几个场管也没发现问题。最后上电测量电压,发现DVI的7脚电压不正常,有5V,正常应为3.5V,检查该路场管周边的电阻电容没问题,试试换了场管,主板恢复正常显示。

网友A:
技术可以,快速解决问题。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可以,快速解决问题。顶一个

带带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一块类似的板子,等会试试

网友:
这地方一般不容易坏,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感谢老哥分享蛤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2023-11-12):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显卡接口难道不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接口难道不是5v?

这块板是用场管传输信号,是3.5伏。有些是用IC传输信号,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