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bB-WAH9P 短路改装5V电源模块

楼主(2023-09-23):
就简单说一下,接电源无反应,拆机发现5V芯片烧毁,连带焊盘板层短路,直接手术切割,然后再某宝买个电源模块改上去就完事了,最后发上改装后图片

网友A:
你这是给这个板子装了个假肢,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给这个板子装了个假肢,厉害

还行,测试一下午了没问题,小板也不发热。这种低压板子功耗低得很

网友B:
这个5V模块最大输出多少A?

网友C:
我感觉功率不够 5 X2A 才10w  都不够cpu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5V模块最大输出多少A?

6-8A的,足够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功率不够 5 X2A 才10w  都不够cpu运行

不,我要我感觉

网友:
这样CPU都没挂?

网友D:
还好是5V,3.3就没那么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是5V,3.3就没那么友好了

3V直接宣布报废

网友:
这师傅真厉害

网友E:
你这线太细了,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线太细了,会返修的

接个移动硬盘估计会掉线,5V起码几A电流线很烫了

网友:
经验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