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Steam Deck升级32GB内存和WIFI6网卡及BIOS修改

楼主(2023-09-23):
Steam Deck原机配置只有16GB内存,使用内存芯片是镁光或三星的LPDDR5,如果要升级32GB内存理论上是可行的,4颗内存芯片,单颗8GB,4X8GB就可达到32GB;

作为经验老道维修人员,内存的焊接肯定是没有问题,内存芯片的选用只要是LPDDR5的64Gb都没有问题;
电路需要略作调整,移动一颗电阻位置就OK了!

难点在于BIOS的修改编译!!!

两个月前匈牙利有个电子工程师晒了几张将自己Steam Deck机器内存改装升级到32GB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几乎全网都有过报道!

因此近段时间也有不少网友老在询咨我关于升级Steam Deck升级32GB内存的问题!

我这边也历时了两个月,直到9月18日才搞定!

如果国内小伙伴们想升级就再也不用漂洋过海了!!

BIOS的修改编译,确实非常艰难,这个BIOS和咱们通常笔记本电脑BISO有很多不一样!
首先是加密问题,Steam Deck的BIOS是采用重要区域完整性校验和BIOS整体文件数字签名双重加密的;WinHex的十六进制数据修改根本不可行,只要你动SPD中的任何一个代码字符BIOS都会不通过校验而不加载工作,所以重签名和解决校验问题是头等大问题,重签名可以使用INSYED系微公司的BIOS客制工具进行重新生成签名,校验问题,可以跳过方式解决也可以pojie校验重新按原方式对改后的文件进行校验,跳的方式可能会问题存,我采用的重校验。
其次是单颗粒8GB内存的SPD的数据写入,这个数据厂商的资料有保密,公开的基本没有,不过可以提取微软Surface Pro9的BIOS中的SPD数据进行使用,格式所有不一样,重点在于B5和0A两个位置的修改;原BIOS中的写的内存芯片的丝印代码与实际并不相符,查询了一下是手机的内存颗粒,这有点误导人,看样子V社的工程也在偷懒,我们可以不计丝印代码,只关心256位SPD数据。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什么样的文件去修改和怎么刷写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我们干笔记本和台式机电脑的BIOS都是从BIOS芯片中读取出.bin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用编程器刷写进行就大功告成,但是Steam Deck这个机器好像行不通,我试过多次BIOS都不会加载,开不了机,许也有大神可以吧,反正我没有改.bin文件这条路走通。
我采用的V社官方发布Bios更新文件进行反编译修改的,F7A0115_sign.fd文件修改的,当然你也可修改0116或0118版本的文件,但大部分玩家都是推荐使用0115版本的BIOS,更稳定,CPU没有降压锁频,0115以后的版本官方已经锁了频。修改完成后通过系微的UEFI更新工具进行BIOS的更新,不需要拆Bios芯片进行编程器刷写。
后面我会把F7A0115和F7A0116的文件及更新工具上传到附件分享给大家,拿走不谢!

关于网卡升级,这个很简单!
原机使用网卡芯片是MC8421,不太知名的小厂商生产的,WIFI5和蓝牙5.0的配置。据很多伙伴们反映,网络不稳定,信号差,而且延迟率很高,这样的网络玩游戏确实受罪,通过研究主板和接口,可以直接BGA焊接替换WIFI芯片,采用英特尔AX210的网卡,这是一款电竞级的网卡,高端游戏本基本都使用这款网卡,FWIF6和蓝牙5.3版本,更新后稳定性显著提升,延迟率大幅下降,信号有所增强。更换也很简单,只是考手工活而已,BIOS不需要更改,Steam OS和Windows下驱动都可以自动打上,这是无损完美的方案。

关于升级后机器性和使用体验的改善:
1、内存升级32GB后,部分3A大作游戏时报”内存不足“状况不会再发生了,32GB的大内存,你可随便造的;
2、显存的默认值可以从原来的1GB调整到4GB,最大系统可以分配给显卡使用到16GB的动态内存,玩3A大作时帧率有所提升,大部分游戏可以提升5~10帧;
3、启动系统和游戏加载的速度显明有所提升,这得益于内存充足;发热量有小量下降,必竟不需要再通过CPU运算调用硬盘来充当运行内存使用了;耗电及功耗保持原来不变,毕竟32GB的内存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功耗。
4、网卡升级后,如果路由支持WIFI6,网速提升非常明显,稳定性和信号确有增强,掉线和断网就不那么会经常出现了!

F7A0116_sign.fd

F7A0115_sign.fd

F7A0118_sign.fd

学海无涯,去也 + 2

网友:
感谢分享先收藏以防迷路找不到了

网友A(2023-10-28):
锐龙升级升级已经全部搞定搞定

网友:
好高深的样子   加分先

网友B:
F0118的BIOS版本32GB内存已经发布

网友:
加分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4-02-24):
引用 网友B:
F0118的BIOS版本32GB内存已经发布

请问你发的附件的bios是修改过32g的么?还是没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锐龙升级升级已经全部搞定搞定

有联系方式吗,亲

网友(2024-05-02):
官方更新下BIOS就打回原形了,有返修,不建议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