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E33主板CPU风扇满速运行无法控制

楼主(2023-09-23):
开机就一直最高速度运行,BIOS显示的CPU温度是正常的,刷了最新和重置都一样,设置也不起作用,清灰前是好的后来就这样了,主板外表看不出问题请教高手原因在哪?
cpu
cpu温度
iOS

网友:
关键的一句话,清灰前是好的后来就这样了,肯定是磕掉件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接口插坏了,导致风扇数据读不出来?

网友:
原来是四线风扇有问题,换个原装的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