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E455,进系统和PE都会风扇狂转然后掉电,独显问题,改集显

楼主(2023-09-23):
去掉独显供电电感,把RH94移至RH95,如图,改完,测试一切OK

网友A:
这是把独显废掉,你怎么查出来独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把独显废掉,你怎么查出来独显问题。

,直觉呀,修机器 先怀疑一下,再实现,不行再下一个怀疑对象,赚钱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