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wma301怎么屏蔽nand闪存启用spi-nor闪存

楼主(2023-09-23):
如题,吹下spi nnd闪存折腾了一下,结果启动不了了,打算研究一下怎么屏蔽nand闪存,改为spi-nor闪存启动

焊盘上多个电阻缺失
大佬看看,怎么改接电阻,屏蔽掉nand闪存,启用 spi-nor闪存

网友(2023-11-02):
研究出来了吗?

网友A:
研究出来了吗?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出来了吗?求解

没有点位图 算了

nand闪存编程器刷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出来了吗?求解

没资料 直接编程器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