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310M-F R2.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9-23):
今天收到客户一片华硕 H310M-F 主板,根据客户描述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接手后先的量CPU供电阻值正常,3v 5v 阻值正常,开机上电,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和客户描述一致,测量3v待机正常,5v待机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io和桥上,通过测量开机针脚3.3v电压正常,短接后有高低高的跳变,说明io 触发正常,测量pson#没有被拉低,说明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通过VCCDSW_3P3深度睡眠电压为3.3正常,DCPDSW_1P0diany1.01v正常,DSW_PWROK深度睡眠电压为0v,这个电压不正常,正常为高电平3.3v,通过查找线路图发现DSW_PWROK 上拉电阻提供,如图 测量sr128 短路,经点位图查看 其为8.2k,更换后触发正常!

网友:
兄弟能否把图纸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思路清淅,理论基础扎实。学习通

网友:
思路清淅,理论基础扎实,一定是维修高手。已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A:
楼主第一张图是不是放错了,触发电路里面为啥会有VR-READY。

网友:
思路很清晰 时序很重要

网友:
排查的很厉害了

网友:
思路清淅,理论基础扎实,谢谢分享

网友:
短路还是断路?

网友:
感谢老哥分享蛤

网友:
触发的不亮机的还好修一些,这种的就难了。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的点位图能分享一下嘛?谢谢!

网友:
高手就是简单几招

网友(2023-11-03):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张图是不是放错了,触发电路里面为啥会有VR-READY。

我也觉得奇怪   有点说不通呀

网友:
又学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了,支持楼主。
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2024-01-19):
兄弟能否把图纸和点位图分享一下,感谢!
兄弟能否把图纸和点位图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
楼主厉害  现在300系图纸有了

网友:
o_rsmrst 的上拉电阻出问题了,图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