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_HD3维修奇遇

楼主(2023-09-23):
今天修到两块GA_B85_HD3 R2.0,在打3.3V供电对地值的时候,一块300多,一块90多,但最后奇怪的是,两块刷BIOS后上电都能亮机,后经过反复打值确认,型号对比确认,主板配件状态和跳线状态确认,发现两块主板对地值就是不一样,但是确实都能亮机,而且亮机后,网卡和声卡居然都是正常的,然后查图发现, 这就是这个无关紧要的芯片在出问题影响打值的情况下不影响电脑运行,而且我在两块板上使用PCI诊断卡都能跑码,又似乎在确认这芯片没有问题,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因为只有两块主板,没有第三块对比,所么不知道到底是打值300多的开路,还是90多的短路,不知道有没有碰过到这种问题的大神,再或都培辛苦哪位兄弟手里有同样主板的,打个值告知一下,我好拆料验证一下。

网友A:
90多的那个估计不久的将来要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多的那个估计不久的将来要返修。

两块我在测试的时候并没有不稳定及功能缺失的现像,所以我也搞不清楚状况,希望兄弟提供一块好板的参考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多的那个估计不久的将来要返修。

两块我在测试的时候并没有不稳定及功能缺失的现像,所以我也搞不清楚状况,希望有哪位兄弟提供一块好板的参考值。

网友:
60多的都没事

网友B:
正常来说,电路设计 一样,整体阻抗应该呈一致性,所以我怀疑型号相同版本相同的板为啥对地阻值相差那么大,确功能一点没有缺失,很奇怪,不知道兄弟的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讲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电路设计 一样,整体阻抗应该呈一致性,所以我怀疑型号相同版本相同的板为啥对地阻值相差那么大,确功能一点没有缺失,很奇怪,不知道兄弟的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讲解一下

这个我也搞不清楚,以前也遇到,对地阻值就是偏低不正常,但上电也没啥问题就没管它

网友:
那个p128是啥芯片呢

网友:
这是个啥芯片,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想知道那个引起,拆芯片

网友:
好像这是pcie转pci得芯片。诊断卡上有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搞不清楚,以前也遇到,对地阻值就是偏低不正常,但上电也没啥问题就没管它

确实有~~怕是漏电,还烧鸡试了。。。

网友:
是用同1电源吗?插上电源测阻值会因电源不同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