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oga s740-14iil键盘失灵乱键

楼主(2023-09-23):
Lenovo  yoga  s740-14iil键盘失灵乱键,关于这个问题好了半个来月了没搞定,客户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要出差,有事。机器故障是可以开机进系统,到了windows登录界面要输入密码,键盘用不了,大写灯不亮,部分键可以用,进系统后,键盘乱键,按D键出P键,这是比如。键盘换了,BIOS刷了,ec换了,主板键盘接口到ec不短路,实在是找不到问题了,但是还有个芯片,mx25l128f2这是个寄存器,不知有没有程序没拆,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联想不是按住开关 能重制ec程序么?为啥不先试试?

网友:
等待修复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不是按住开关 能重制ec程序么?为啥不先试试?

一直按吗 多久?

网友:
曾经笔记本维修厮修过一个这样的案例,键盘与EC之间的三极管坏了也会引发这类故障,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三极管,有的话换掉试试,这类问题通常都是处在键盘、EC\bios这类相关电路上

网友:
用编程器读一下 备份试试.

网友B:
我有一台华硕的,说来也是奇怪,键盘进PE没事,什么都可以正常按,进系统就不行了,系统重装过,ghost,安装版都试过,驱动也是官网下的,都是不行,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订了键盘回来,测试了一天没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BIOS下好用,进系统不行的, 换个键盘解决

网友:
如果是ITE的EC的话,建议你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华硕的,说来也是奇怪,键盘进PE没事,什么都可以正常按,进系统就不行了,系统重装过,ghost,安装版都试过,驱动也是官网下的,都是不行,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订了键盘回来,测试了一天没问题....

华硕的,这两天刚解决一台,刚开机一切正常。过一会自动出字母,然后键盘就失灵。重新换一块解决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