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yogas740-1

楼主(2023-09-24):
Lenovo  yoga  s740-14iil键盘失灵乱键,关于这个问题好了半个来月了没搞定,客户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要出差,有事。机器故障是可以开机进系统,到了windows登录界面要输入密码,键盘用不了,大写灯不亮,部分键可以用,进系统后,键盘乱键,按D键出P键,这是比如。键盘换了,BIOS刷了,ec换了,主板键盘接口到ec不短路,实在是找不到问题了,但是还有个芯片,mx25l128/2f这是个寄存器,不知有没有程序没拆,求高手指点一下,没找到原因。

网友:
外接键盘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