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关于Z10PA-D8的维修比较少

楼主(2023-09-24):
有两块故障板

一片是开机不插内存,有报警,卡B0 ;插了内存卡B1,测量内存插槽58脚无复位信号

一片是所有关键点电压都正常,就是开机直接代码00

以上两块板应该查哪里

补充内容 (2023-9-24 20:50):
另: 两片板8个风扇螺丝孔下的PCB都补过线下层不知道断线没有,表层线已经补齐

补充内容 (2023-9-24 21:08):
求Z10PA-D8 上电时序

网友A:
先刷BIOS,字数补丁的作用非常大

网友:
同意二楼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字数补丁的作用非常大

都刷过了,故障没有变化

网友:
这是华硕服务器主板,双CPU,8个内存插槽,一般没修过吧,楼主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