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C27F591FD 三星曲屏图像清晰一会就花屏了 请高手进来指点

楼主(2023-09-24):
最后一张图就不再变了,自我感觉是液晶的问题。我看到各位大神有修好这种的情况,我不想放弃。我从屏电路上测量到一些电压,我不会叫名字。液晶上每组软排线上有3个小电容,阻值都没有偏低的。我用示波器测量其中一个是1.9V的,另一个是由正常显示时8.5V一会降到5.8V。另一个是由正常显示时的18V一会降到12V。可能是不正常,请教高手。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什么屏啊  拍个图看看呀

网友:
应该是三星的 LSM270HP04
三星现在的边板很讨厌,啥都不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