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杜芬EDM450火花机维修和各个板卡固件

楼主(2023-09-24):
首先看下整机的外观

拆开机壳后

然后拿出主板

可以看到,腐蚀非常的严重,大量的断线和发霉
一些腐蚀的细节:

可以说是惨目忍睹。。。。
然后经过大量打磨、飞线、更换芯片座,终于将它修复

然后是记录的各个元件的位置和型号

然后是主板的亮机图:

以为到这里维修就结束了吗?
远远没有,其他的板卡也有各种开焊和断线,经过各种补焊后,各个板卡的图:
首先是DA板,上面画红圈的芯片是带程序的

然后是BNI 029 1D0板

然后是ROM02板

然后是BNI 1A0和BNI 1EC板

然后是BNI 033板

将这些板卡都修复后,插入主板测试

成功运行火花机程序

然后各个板卡上全部带程序的芯片的备份都已经附件了
最后,我从固件里面解压出来的EXE程序给打包了,这个程序只能支持HERC显卡,MDA和CGA和VGA显卡都不行!!

都看到这里了,麻烦加个分点个赞吧 多谢!!

BNI_1A0_1_PAL16L8A.jed

BNI_1A0_2_PAL16L8A.jed

BNI_1A0_3_PAL16L8A.jed

BNI_1EC_1_PAL16L8A.jed

BNI_1EC_2_PAL16L8A.jed

BNI_1EC_3_PAL16L8A.jed

BNI_029_1D0_1_PAL16L8A.jed

BNI_033_1_PAL16L8A.jed

DA_1_PAL16L8A.jed

ROM02_U7_GAL20V8B.jed

从固件中解压出来的程序

网友:
顺便再补两张386和387的引脚定义图,维修参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