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29笔记本不能开机,待机电流12mA,开机时电源灯灭一下。

楼主(2023-09-24):
开机时电源灯灭一下,电流有变化,触发了但开不了机,测试主路没短路。

网友:
老机子直接换板不贵

网友:
这么老的机型了,修的成本不比换的低了

网友:
你最好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呀,你都测量了哪些地方呢?E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这台电脑EC容易坏,你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测试S5ON开启电压,开机有一下就掉到0V,35V没有输出。

网友:
没有短路就先看触不触发,不触发就查待机条件

网友:
HP带针的要用原装电源哦

网友:
不开机建议按时序全跑一遍

网友:
用烧机法将3v pcu加电,EC很烫,确定EC坏,等EC到货后再更新进展。

网友:
有触发动作就查二级供电。是不是二级供电保护性掉电。没有触发就查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