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15-3546 独显怎么改集显?

楼主(2023-09-24):
   论坛的大佬们:
             戴尔15-3546 版号:13269-1

                   拿到手正常开机,打显卡驱动是黑屏,等了一会重启后花屏。判断独显问题。
                    拆机后测试,独显核心故障。也就GT740,没有意义维修,想找改成集显将就用。
                     看图纸没找到有独显改集显的信息。

      先试了独显供电芯片里的EN信号 ,断掉后上电 电流到200左右直接掉电,  再把en信号装上  上电电流停留在470左右。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能屏蔽独显的地方。  也找了论坛里没有这款机型改集显的信息。

  希望大佬给些思路。

网友:
找到电路图没有,帮你研究一下

网友A:
光这样看看到是懵的,把独显的电源断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这样看看到是懵的,把独显的电源断开试试

独显电源切断不行。

网友:
可以考虑独显GPU和显存颗粒虚焊,用风枪给它加热,小心的动动位置(有说不超过0.2mm毫米),排除虚焊,要不就拆下来重新植球重新焊接,bga植球需要工具和手艺麻烦些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直接禁用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直接禁用独显

现在已经无法点亮了

网友:
弄着弄着就不开机了血亏

网友C:
原理图不是有标准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不是有标准的么

没找到么   求大神指点一下迷境。

网友:
好像要有改的bios编程器刷

网友:
试试去掉独显的电感,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应该直接拆行了

网友:
找图纸,对照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