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CE3050T (TPN-Q207) 能触发,不亮屏

楼主(2023-09-24):
机子型号: HP 14-CE3050T
故障描述:开机没显示
实测: 电流像卡内存,更换内存了,故障依然存在。网上找了个BIOS 刷了也一样。查了SVID 波形发现只有一次SVID,那么就是自建不过了

自检不过但是更换过了内存,那么就加焊一下内存槽,问题轻松解决了

网友:
槽子空焊了,加焊就好了

网友A:
键盘大小写是什么状态 惠普的不开机大小写会有报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大小写是什么状态 惠普的不开机大小写会有报错吧

我遇过有些会报错,但是这状况大小写的灯没反应

网友:
楼主技术高,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B:
有的加焊可以亮机,但是有时移动会死机的,治本不治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加焊可以亮机,但是有时移动会死机的,治本不治标

目前我修的机子还很少遇到的不多,谢谢指导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还不错,可以刷好

网友:
厉害,这机子U坏的比较多

网友C:
内存的脚好多,都要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脚好多,都要焊啊

对啊,打上焊油用烙铁拖过很快就好了,别害怕

网友:
和DELL有款板外观差不多也是这个毛病加焊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