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N20C5 EX215-54-52XM不开机维修实例

楼主(2023-09-24):
型号:ACER N20C5 EX215-54-52XM
板号: LA-K093P
故障:待机0.013,触发后电流上到0.04的样子
分析:根据经验一般是二级转换电压不出
维修:
      1,二极管档测量各大电感阻值均正常,随意测试一个电容对地短路,查看点位图图纸,短路点正是+3VS.
      2,根据点位图看+3VS所到之处,没发现明显情况,断开几个怀疑的电容,无果.
      3,果断加电烧机,用手摸,严重烫手,查看点位图,是电容CD292,断开此电容,+3VS阻值恢复正常,上电OK.

网友:
为什么我每次遇到烧鸡,都不烫手,没法找

网友:
运气不错,南桥没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