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3 AMD 开机报错 0188

楼主(2023-09-24):
机器用了1年多,最近开机才出现这个问题,需要按ESC才能跳过。

网上多方查找,尝试用了ThinkPad Config Information Update Utility v1.11 - n1ctm07w(v1.11)

制作了启动盘;开机logo显示时,按了ESC;

进入软件界面后,选1,B0,输入8S码提示Data of the same device type if already in EEPROM;选C0也是同样提示。

想着可能要删掉相应选项,选3,B0,提示BOTpReadEEPROMBlock: Write access to Block#84 is defined Status=0xf. r* EEPROM fail when reading or writing data。

感觉像是EEPROM没解锁,导致无法写入。

有大神知道的么,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学习到了,新机器

海韵之恋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重新刷写SN码和MTM号即可

网友:
修过几个S2   S3   T14  X13     CPU挂了   越做质量越差

网友:
按ESC能正常启动系统,只是每次都有这报错,很烦。

SN码无法写入怎么破

网友A:
先清除后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清除后写入。。。。。

有选择3,删掉相应选项,B0,但提示BOTpReadEEPROMBlock: Write access to Block#84 is defined Status=0xf. r* EEPROM fail when reading or writing data。
还有哪个选项是清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