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3511S1方案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23-09-24):
最近弄了一块KA3511S1控制芯片的ATX电源,想着把绿线和黑线和12V线留着,想当一个专用的12V电源,其它的都焊掉,这些线去掉前短路绿线和黑线风扇不正常转,但去掉这些线后,再短绿线和黑线,风扇动一下就不转了,检查了拆线时的焊点,也没有短路的,哪位师傅见过这种现象啊?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次级有短路,比如:3.3V,5V,12V,-12V,PG信号这几个输出点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