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老技嘉B75M-d3v,独显、核显都死机,求指点个思路

楼主(2023-09-24):
十多年的老机子了,最近罢工,性能够用,修修不浪费
症状是不定时显示闪烁、然后死机,最近越发频繁,还没显示win10登录窗口就黑屏挂了
1、电源各路电压都正常;
2、清理内存条、插槽,换内存,都无效;
3、去掉独显,核显好那么一点点,起码大概率能显示桌面,偶尔也能运行1-2小时,但闪屏、黑屏
死机的问题依然严重,板载的VGA、DVI口都试过,从电路图看,VGA和DVI各针脚信号虽然都
来自南桥PCH,但并没有共用信号,可故障的表象几乎完全一样,都是画面出现横纹干扰,然后
系统卡死或者近似黑屏(屏幕边缘还能看到一些杂乱的扫描线)
4、因为南桥散热片较小,感觉温度很高,找了个大风扇吹得凉冰冰的,还是没改善;
5、测过VCORE-1.15,VTT-1.05,核显供电0.45,内存1.5,南桥3.3,应该都正常的吧

现在不知道干啥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感谢

元件图

电路图

网友:
这个必须先刷BIOS

网友:
忘了说,主、备bios都刷过了

网友:
电源换一个试试

网友:
测下CPU每相供电波形正不正常

网友:
主板修好了,其实还是自己水平太差,仅根据故障表象就认定是与显示相关电路有关,也没有做好基本的工况测量,
最终发现,实际的故障原因仅仅是VCCSA电压过低,这个值我是测量过的,但没意识到偏低,标准应该在0.9左右,我这里只有0.72,之后的事就简单了,按图纸查两个分压电阻,一个已经几乎开路,另一个电容也几乎击穿,更换后就恢复正常,拷机几个小时没毛病,汇报完毕,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