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M-PIXiu不出内存供电维修,干货分享!

楼主(2023-09-24):
最近有去同行手里捡破烂去了,通通5块收来的不要问为什么,问就梭哈赢了按摩输了下海!
主板型号:华硕B250M
故障:不出内存供电,
首先在这里感谢提供资料的湛江符大帅哥靓仔,有的图没有拍,请勿介意 看文字吧我尽量从简详细一下!拿到主板的第一件事不重复了,上电手摸CPU冰凉,这个情况肯定是供电没有满足了,万用表测了一下CPU供电0V,说明时序没有跑起来,再测内存供电发现供电为0v,vpp2.5供电也是0v找到故障点打开我们的迅维鑫制造找到内存供电芯片,主控为Rt8125d 根据芯片手册vcc为芯片主供电并且是驱动动力来源,en为开启 基准输入和基准输出  实测供电正常,但en没有!再这里绕弯了,因为记得是先1.2供电再vpp2.5 所以换了一个主控芯片还不通用把内存供电上管直接烧坏了,埋下了伏笔!既然不行,那就开始找en从哪里来,根据点位我们看到是从一个三极管过来的!
三极管为n管,位置号Pq2207在这里我们要想满足en是高就不可以让它导通,实测g级为高肯定不对找来源,经过点位看到受控于pq2208,2208可以看到不具备把它拉低的特性那么是谁拉低它呢?于是找到e级发现和pq2209相连,而pq2209具有拉低的特性,实际测量pq2209  g级为0v肯定不对的,找来源发现于vpp2.5供电芯片的pg相连 看到这里算完全明白了,内存供电1.2受控于vpp2.5  vpp2.5实测没电,主控为Rt7276  供电 开启都有,但是没有输出 所以不会输出pg 果断订货!
(有的图片没有来的及拍,见谅看文字吧)等货到以后,换上后vpp2.5输出,测量pq2209 g级也有5v了,再去测量pq2207  d级也有3.3了,到这里心想一切都ok了,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刚才的伏笔出来了!
测量内存主供电1.2v还是没有,测量内存供电管  G级为0v.肯定是不对的,用示波器打上管g级有波形,但是打下管没有 这个情况说明芯片保护了!想到刚上来换芯片的时候,上管烧了 那么下管是不是也挂了,果断换下管,上电测量内存供电出来了!维修结束

文字看着比较绕,但是纯手打 图片没有来得及拍,比较突然 还请您谅解!片选跑码图镇楼!

网友:
给您点赞了,感谢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