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电源短接绿线后转动一下就停

楼主(2023-09-24):
次级控制电路主控SC6105B。绿色紫色5V电压正常,测量几路对地阻值正常。电容、IC及其他元件无明显烧焦,起泡等外观问题。肖特基二极管采用的是MBR2045两颗,F16C20快恢复二极管1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修到过同样类型的电源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一下-12V的整流管试试。。。。

网友A:
自家用的电脑就想修好它,干到晚上两点把它修好了。很简单;首先故障现象判定为内部保护,直接排除初级220V部分。对输出的5、12、-11、PG展开故障排除。由于对地电阻值低,必须拆下来测,费了一些功夫!结果所有原件都是好的:weiqu:只能通过原理分析了。找到主控sc6105B资料,这家伙自带欠压、过压保护功能。因此,一定是有一路欠压了,这种用了一年以上的硬件不具备过压条件!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调节二极输出,所有原件都去测量太麻烦了。直接把快恢复二极管限流,分压电阻改小。从原来的100欧,改成50欧。上电测试稳定了,电压输出正常,只有PG高了0.25V。对主板来说这不是问题了!

网友:
不错,很有用,正好配到这个问题

网友:
时间久了,元件变质了 ,有色环你测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是碰巧遇到这种故障了

网友:
这样会不会降低电源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家用的电脑就想修好它,干到晚上两点把它修好了。很简单;首先故障现象判定为内部保护,直接排除初级220V ...

是个好办法

网友:
原件都去测量太麻烦

网友:
转一下就停,应该是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