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显存植无铅锡球,请问预热台和风枪是多少度比较保险又能好焊接?

楼主(2023-09-24):
最近发现显卡花屏返修,可能还是因为显存习惯用中温锡导致,想改用无铅锡,但是发现预热台开280度,风枪开360度,吹还挺慢,看起来好像融化了,结果一碰显存还是不回弹,导致下面又有点连锡了,又得重新重植和处理焊盘,搞得心力憔悴,不知道大家普遍把无铅显存干上去时,预热台和风枪都是开多少度干上去的?显存安全得情况下。

网友A:
楼下大佬来解答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下大佬来解答疑惑

唉世态炎凉呀 不好干

网友B:
自己多实践下数据不就都出来了,没那么多现成的,风枪不一样设置温度也不同。我杂牌风枪都是360℃干显存没事,换了牌子货355才行,360就爆显存了。所以这玩意还得看你手里用的多实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多实践下数据不就都出来了,没那么多现成的,风枪不一样设置温度也不同。我杂牌风枪都是360℃干显存没 ...

哥们 你有用预热台吗? 360都爆 我看视频网站都是400 440再干显存 (无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 你有用预热台吗? 360都爆 我看视频网站都是400 440再干显存 (无铅)

光修矿卡就修了3年

我这啥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修矿卡就修了3年我这啥都有

那不指导一下呀,一般显存是不是干无铅保险啊?  另外你说的360度是干的无铅吗?预热台开几度啊 参考参考!~ 感谢!

网友:
我这下面260风枪要430才干的动上去下来都一样,只是干完感觉显存挂了,再也不用高温锡了。

网友:
自己试呗,每个人的设备、环境温度都不一样。从低温慢慢开高,直到锡球融化了就是安全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