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M-D3VX-SI主板的南桥供电中的RT8237电源管理芯片的 相位 和 FR 两个引脚是起什...

楼主(2023-09-25):
B150M-D3VX-SI主板的南桥供电中的RT8237电源管理芯片的 相位 和 FR 两个引脚是起什...

网友:
从做维修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相位主要作用,是为上管提供一个电压(具体什么电压,可以自己翻译数据手册)。其它的作用,基本不做考虑。rf不同的电阻,工作的频率有区别。参考数据手册和你提供的不是同一型号,仅供参考。

网友:
香味就是phase,接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