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第十七篇经验贴A1707 820-00928-04 17款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3-09-25):
承接苹果笔记本新款老款维修,内存硬盘升级,CPU更换等等,详情加微信:514478579 ,某音:zebin8
苹果芯片内存,硬盘等芯片,需要的加微信详聊
纯经验分享,动动手指加分评论,分享持续中。。。。。
主板正面 图1

主板反面 图2

版号 图3

顾客描述故障 图4

插电确认不升压 图5

A1707有4个Type C口,每个口有单独的一颗CD3215控制,只要有一颗损坏,都会导致全部口不升压,测量没发现短路缺电压的地方,直接选择打总线波形,发现SMBUS_SMC_4_G3H_SDA波形正常,图6

SMBUS_SMC_4_G3H_SCL没波形  图7

打对地阻值SMBUS_SMC_4_G3H_SDA 为625欧姆,图8

SMBUS_SMC_4_G3H_SCL对地阻值为 586欧姆,和SMBUS_SMC_4_G3H_SDA对比偏低了一点点 图9

SMBUS_SMC_4_G3H_SCL是由ec发出,经过电阻R3042、RB242分成两路,分别到左右两边的CD3215,断开两路电阻,图10

断开后示波器打 SMBUS_SMC_4_G3H_SCL 波形出来了,图11

测量RB242电阻这一路阻值为686欧姆,图12

测量R3042电阻这一路阻值为628欧姆,图13

明显就是R3042电阻这一路有问题导致不升压,R3042电阻这一路到的是左边,即U3100、U3200处,简单观察了下,没多大明显的外观迹象,只感觉U3100芯片下面灰尘多点,反正就两个芯片,直接随机拆就是,不纠结,拆下U3100发现芯片下面确实脏,图14

装好两颗电阻,打阻值为621欧姆,正常了,图15

示波器打波形也有了 图16

更换CD3215,上电板子也升压了 图17

进系统测试充电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图18

    最近忙,照片没拍的那么详细,但帖子也是可以详细的讲述维修过程以及故障点的,我还是那个一直坚持用心写经验帖子的蓝冰心,愿每篇帖子都能让坛友有所收获,这才是我分享经验的初衷,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承接苹果笔记本新款老款维修,内存硬盘升级,CPU更换等等,详情加微信:514478579 ,某音:zebin8
苹果芯片内存,硬盘等芯片,需要的加微信详聊

 会员42371300鑫豆2026-4-25 16:36
 会员672715300鑫豆2026-4-10 11:21
 会员672715300鑫豆2026-4-10 11:21
 会员675840300鑫豆2026-4-6 18:06
 会员534799300鑫豆2026-3-3 17:30

网友A: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兄弟在哪个城市发财啊, 技术不错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技术不错.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楼主技术牛逼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谢谢楼主分享详细的维修过程,很久没看到你写贴了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水果机维修专家

网友B: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想问一下楼主那个TYPE-C的电压电流表。哪买的。怎么接线?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不打胶的好换多了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这个好 关键点写的明明白白 一看就懂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思路清晰,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楼主厉害,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楼主厉害,思路清晰,一步到位找到故障点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真细心 看着一点都不迷糊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用的工具 都是好东西啊!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有技术就是好,谢谢。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高手,故障定位很精准呀!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现在维修很难找到图纸啊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不错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那个TYPE-C的电压电流表。哪买的。怎么接线?

我家用普通电源改装的TYPE-C,把普通电源的两个检测电流的电阻接到自己放的TYPE-C上就可以了

网友C:
有遇到两台TYPE-C不升压的,一台明显控制芯片烧了个洞,另一台接口烧了两个脚,由于接口是焊板上的,又太忙没时间研究就给客户退了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真细心,一步到位找到故障点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高手,学习了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技术牛B。学习中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思路清楚,技术厉害。。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果然是老师傅,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那个TYPE-C的电压电流表。哪买的。怎么接线?

就是买个看电流的电流表和线,把表接在线上就行,这个不好用,1990 和2141带不动,你可以直接去买那种好像U盘一样的那种,方便价格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遇到两台TYPE-C不升压的,一台明显控制芯片烧了个洞,另一台接口烧了两个脚,由于接口是焊板上的,又太忙 ...

下次发来我搞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楼主高手,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在哪个城市发财啊, 技术不错

我在浙江杭州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楼主技术没话说,感谢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老师傅就是牛啊,精准判断出故障点。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师傅就是牛啊,精准判断出故障点。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楼主技术好,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思路清晰,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很详细 学习了。我这边修的MAC本子不太多 平时多看一些做记录。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思路清晰,一步到位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楼主技术杠杠滴,
           思路清晰,条理明确、。

真的是老师傅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牛啊  学习中 !!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思路清晰,确为老司机,赞!

网友D: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type-c接口转换头不知道那种好 我烧了好几个了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技术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type-c接口转换头不知道那种好 我烧了好几个了

我没用过,可能过阵子也需要买一个,有人推荐我用维简3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详细的维修过程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老司机   思路清晰

网友E: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某宝上全新的3215好使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宝上全新的3215好使不?

全新是可以用的,我用过2个,其他都是用苹果料板拆的,拆机安全些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果然是专家级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楼主厉害,高手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思路真清晰!点赞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我一般就测试3.3组织正常不?先换再说,三板斧开路

网友:
可以单换一边两颗,如果另外一边是好的不用换亲测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一看就是苹果专业维修的大师了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老司机就是技术就是好   学习学习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会修本本的真历害,才刚自学台式都好多搞不懂!

网友F: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为什么我只能加下载分 不能加金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只能加下载分 不能加金币了

金币应该没有了吧,现在叫鑫豆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好帖当赏,学习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G: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唉 又精华收费了....只能看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唉 又精华收费了....只能看一点

你来迟了,前面好几天都不是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唉 又精华收费了....只能看一点

难道我的贴子花个5毛钱看看也不值得么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修过这款机器   升压芯片一个不正常  都不升压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技术很牛逼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要是有楼主一半技术就好了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思路清晰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感觉和1706 1707类似 还有ipad pro用typec的快充芯片爱出故障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只修过一些老款的苹果笔记本,新的还修的少,楼主一看就是专业的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路清晰,一看就是老司机。战斗机

网友:
回帖奖励 +3 分下载分

相差这么点阻值也会有影响啊?

网友:
专家在线,厉害

网友:
大神确实厉害了,但是感觉大神所发的帖子只是他维修的冰山一角,肯定有很多经典的没有分享出来哦!有机会让我们多学习一下,感谢!

网友:
  写的台号了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楼主威武霸气,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我都好久不上论坛了,还能看到你的帖子,你不是在小马么,啥时候回国的

网友:
这个牛批 。称之为绝杀技。。。

网友:
承接苹果笔记本新款老款维修,内存硬盘升级,CPU更换等等,详情加微信:514478579 ,某音:zebin8
苹果芯片内存,硬盘等芯片,需要的加微信详聊
纯经验分享,动动手指加分评论,分享持续中。。。。。
主板正面 图1

主板反面 图2

版号 图3

顾客描述故障 图4

插电确认不升压 图5

A1707有4个Type C口,每个口有单独的一颗CD3215控制,只要有一颗损坏,都会导致全部口不升压,测量没发现短路缺电压的地方,直接选择打总线波形,发现SMBUS_SMC_4_G3H_SDA波形正常,图6

SMBUS_SMC_4_G3H_SCL没波形  图7

打对地阻值SMBUS_SMC_4_G3H_SDA 为625欧姆,图8

SMBUS_SMC_4_G3H_SCL对地阻值为 586欧姆,和SMBUS_SMC_4_G3H_SDA对比偏低了一点点 图9

SMBUS_SMC_4_G3H_SCL是由ec发出,经过电阻R3042、RB242分成两路,分别到左右两边的CD3215,断开两路电阻,图10

断开后示波器打 SMBUS_SMC_4_G3H_SCL 波形出来了,图11

测量RB242电阻这一路阻值为686欧姆,图12

测量R3042电阻这一路阻值为628欧姆,图13

明显就是R3042电阻这一路有问题导致不升压,R3042电阻这一路到的是左边,即U3100、U3200处,简单观察了下,没多大明显的外观迹象,只感觉U3100芯片下面灰尘多点,反正就两个芯片,直接随机拆就是,不纠结,拆下U3100发现芯片下面确实脏,图14

装好两颗电阻,打阻值为621欧姆,正常了,图15

示波器打波形也有了 图16

更换CD3215,上电板子也升压了 图17

进系统测试充电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图18

    最近忙,照片没拍的那么详细,但帖子也是可以详细的讲述维修过程以及故障点的,我还是那个一直坚持用心写经验帖子的蓝冰心,愿每篇帖子都能让坛友有所收获,这才是我分享经验的初衷,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承接苹果笔记本新款老款维修,内存硬盘升级,CPU更换等等,详情加微信:514478579 ,某音:zebin8
苹果芯片内存,硬盘等芯片,需要的加微信详聊

 会员1563394300鑫豆2025-6-22 20:08
 会员1115928300鑫豆2025-6-16 03:44
 会员1201914300鑫豆2025-5-27 09:47
 会员468616300鑫豆2025-5-22 09:01
 会员1115111300鑫豆2025-5-7 14:04

网友:
思路清晰,简单明了,分析到位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咋还收费 了

网友:
水果机维修专家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思路清晰,直中要害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厉害

网友(2023-10-27):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8453-1-1.html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厉害了

网友:
一看就是苹果专业维修的大师了

网友H:
经常看你帖,收获很多
蓝冰心
这就是我写帖子想看到的回复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经常看你帖,收获很多
这就是我写帖子想看到的回复

网友I:
芯片下是进过水吗
蓝冰心
没进水,最多就是受潮
详情

网友:
楼主格局大,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芯片下是进过水吗
没进水,最多就是受潮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有条不紊,工作台也很干净,摆放整齐。

网友:
技术大牛。最近都没啥机器修了

网友(2023-12-22):
鑫豆不够看不了

网友:
解释很到位。。。。。。。。。。。。。。。。。。。

网友:
整个过程不拖泥带水,思路清晰!

网友:
实力雄厚

网友(2024-01-26):
太经典了 学习了

网友:
经验丰富,思路清晰!

网友:
路过学习。感谢老哥的分享

网友(2024-03-08):
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
CD3215导致SMBUS总线异常,导致5V不升压,很隐晦

网友(2024-05-28):
感谢分享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J(2025-02-25):
遇到一台 能升压  不充电的   电池接口有12V  开机屏幕就显示 电量低 图标  然后么反应了  再次开机也能显示一下 会不会是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遇到一台 能升压  不充电的   电池接口有12V  开机屏幕就显示 电量低 图标  然后么反应了  再次开机也能显 ...

充就试试,电池没电或者坏了都会这样

网友(2025-05-22):
苹果没点位图真难搞,楼主技术牛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