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0M 6G MXM显卡跑甜甜圈正常,跑鲁大师白屏

楼主(2023-09-25):
970M 6G MXM显卡跑甜甜圈正常,跑鲁大师白屏,
通过查看GPU-Z的传感器日志,跑甜甜圈15分钟,显卡工作频率670MH左右,负载率100%,显存频率1252MH,温度67度,功率85W左右,核心电压0.88V,图像什么的一切正常。
但是在跑鲁大师的时候,前面测CPU性能时图像正常,在开始测显卡时3D图像只能跑十几秒就白屏了,等之后测内存其他项目的时候又恢复图像正常了,
查看传感器日志,有近20秒工作频率1037MH,负载率99%,显存频率1252MH,温度54-62度,功率70-75W,核心电压1.00V。
接着有30秒显卡负载率下降到1%,功率下降到25W左右,核心电压1.00V没变,工作频率1037MH和显存频率1252MH没变,之后10秒工作频率慢慢将至135MH,显存频率162MH,负载率1%,功率10W,
图像出来了一切正常,上网,看视频都没问题,玩游戏还没试。
这张显卡是装在蓝天P770准系统上的,电脑没问题,系统新装的,驱动是鲁大师打的。
请大佬指个问题方向,驱动,BIOS,供电,还是核心性能不良。
万分感谢了

网友:
测游戏,如果没问题,我是不会深究的

网友:
玩GT5,辐射4游戏时会出现白屏,其他的没试。

网友:
跑甜甜圈,更多是测试核心,高温下核心是否虚焊。跑鲁大师,更多使用时显存。跑3DMark,更多测试核心和显存自身的健康度

网友:
应该是GPU虚焊了,拆下来重新植球。

网友:
这个显卡不想跑鲁大师跑分

网友:
以前惠普的厚机器见过这样的显卡

网友A:
显存供电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供电仔细看看,

两颗470的钽电容换了,一样的,但是这两颗MOS管不晓得用什么型号的换

网友:
两颗470的钽电容换了,一样的,但是这两颗MOS管不晓得用什么型号的换

网友B:
可能是供电问题,把那些缩水的电容换成好一点的钽电容试试,我有一张GTX560也是跑鲁大师白屏,看了一下焊盘很多电容的位置都没电容,最后也没修好扔了

网友:
基本核心空焊,拆下重植

网友:
昨天用软件扫了两遍显存,全部都没问题

网友:
机器是蓝天P770DM,六代平台的,于是装了WIN7,打的驱动都是神舟官网的驱动,显卡的驱动有些可能都不是最新的,又跑了鲁大师,发现测显卡的3D演示图像只有最尾声的几秒白屏了,认为可能有戏,上了半小时会网,又来跑鲁大师,竟然过了,不过分有点低,今天又跑了衣遍,也过来,这算不算是没问题了。

网友:
等明天再装回WIN10,用老的显卡驱动再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供电问题,把那些缩水的电容换成好一点的钽电容试试,我有一张GTX560也是跑鲁大师白屏,看了一下焊盘 ...

这板上没有什么空的焊盘,空的位置估计都是对应980M的零件,换的电容说是松下的,看了,模样还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板上没有什么空的焊盘,空的位置估计都是对应980M的零件,换的电容说是松下的,看了,模样还可以的。

楼主怎么样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样修好了吗

我也不知道好没好,之前换了显存供电的两颗470钽电容,跑鲁大师一样的白屏,想刷VBIOS,但是总感觉应该不是这的问题,后来想着是不是驱动太新了,不适合这旧卡,就刷了WIN7,打了老驱动,现在共跑了5.6遍都过了。

网友:
等过两天再刷WIN10,打老驱动看看。

网友:
你换的那2个应该是i显存供电的,你把核心供电的6个换下试试

网友:
装了WIN10,打 的神舟官方显卡驱动,跑鲁大师还是白屏,又装回了WIN7,也是打的神舟官方驱动,跑了八,九次鲁大师,只有一次出现白屏,分别有冷机开机就跑鲁大师和跑了半小时甜甜圈之后热机再跑都过了。

网友:
昨天又跑了两款游戏,上古卷轴5高负载游戏,进入游戏可见有色块闪烁,玩了几分钟就黑屏了,切到桌面,进入任务管理器,发现游戏无响应,魔兽世界低负载游戏,进入游戏正常,无色块,但是过几分钟满跑色块,估计还是显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