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80使用过程中屏幕随机黑屏闪烁问题

楼主(2023-09-25):
一台thinkpad280,正常使用过程中会随机出现屏幕黑屏一下,随后有恢复问题,一开始怀疑显示屏有问题,交叉定位后发现没有问题,
最后发现是由于安装了intel的显卡配置软件,里面有一个自动调节刷新率的选项,会导致系统自动调节刷新率,把现象
显卡
黑屏
Intel

网友:
那就只是设置问题咯

网友:
黑闪一般是3v平供电保险电压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