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320S-15IKB电池有电不开

楼主(2023-09-25):
插适配器测电池接口也没电压,开机以后进系统能充电,拔掉适配器也正常,重启电脑也正常,关机就开不了机

网友:
换电池试过没 检查BIOS EC

网友A:
单独适配器能开机 单独电池不行 电池能充电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是这个问题 EC 都换了 也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适配器能开机 单独电池不行 电池能充电 是这个意思吧

我电脑也是这问题  请问大神 怎么解决  或者什么问题呢  给个维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