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触发不显示

楼主(2023-09-25):
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放了半年就打不开了,拿到手上先三板斧,擦内存,清bios,换电源,结果都不行,拿出表测pciA11脚复位为0V,那就妥妥的主板问题了。直接让客户换板了。接下来忙了几天就扔一边了。昨天下午有空就又拿出来认真的修一下,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往前推,没有1.05V,再往前内存1.5正常。那问题就在这里了。找到运放测量发现正向输入端没有电压进来,脑子一热就换了个358,结果可想而知,没卵用。认真点吧,别折腾了。一般正向输入端的电压都是2.5分压成1.05过来的,测量过去发现3.3过不来。什么情况?用放大镜一看,发现电阻底下已经腐蚀了,这还有啥用?拿下来才发现焊盘都没用了。最后没办法,飞线吧。飞完后上电就直接开机了。打完收工。(兄弟们帮我加点分,前天修一个cpu短路的,花了40分下图纸,结果U挂了),感谢感谢

网友:
有点位图吗?

网友:
有啊,论坛里很多

网友:
这就很厉害了

网友(2023-11-01):
这个358在这作用是什么?比较器?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加点分加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