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4ITL 2021温度异常改电路通病

楼主(2023-09-25):
今天又碰到一台联想联想小新AIR14ITL 2021款14寸接电源电池公共点PQS2马上发烫那种主板型号:LA-K321P REV:1B 单用电池正常问题,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保持60-70不掉电。用电源不用插电池进系统时候掉电,用电池电源进BIOS不到10秒马上掉电,
直接改电路解决问题,没必要用诱导器来改,一分钟轻松解决!

[font=Microsoft Yahei, Hei, Tahoma, SimHei, sans-seri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584291100鑫豆2025-5-9 11:38
 会员500389100鑫豆2025-5-4 19:20
 会员1050384100鑫豆2025-5-3 11:34
 会员521043100鑫豆2025-4-30 14:26
 会员1029062100鑫豆2025-4-29 19:40

网友:
温度异常不考虑看加散热片嘛

网友:
是的,这个机子也遇到几台了

网友:
发热肯定是有电子器件短路,应该查出问题,高手。

网友:
思路清晰,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A:
这是把TYPE-C接口,改到原装备用接口电路上面了。是可以行的

网友:
IBM有个型号记不到了,也有这种MOS管发烫的问题

网友:
上次一个客户,这个TYPE口烧了,又非常急着要,手头又没这个接口,我把他TYPE相关的断开,直接在这个电源口钻了个洞,还别说,钻的挺圆,顺带买了个电源给他,他高兴的不得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老司机就是厉害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还式没看懂

网友(点评):
看下我的回复兴许你就懂了

网友:
我要是没理解错的话,这是插的TPC充电器这么一改实际走的是圆口充电电路。也就是在不给壳钻眼和换适配器的前提下,这么改貌似很合理。

网友:
那俩mos管都烤黄了,有个问题,如果更换耐压值更高的mos管,能否解决发热问题呢

网友:
这样改的话充电应该会有问题吧

网友:
这样都行,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今天又碰到一台联想联想小新AIR14ITL 2021款14寸接电源电池公共点PQS2马上发烫那种主板型号:LA-K321P REV:1B 单用电池正常问题,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保持60-70不掉电。用电源不用插电池进系统时候掉电,用电池电源进BIOS不到10秒马上掉电,
直接改电路解决问题,没必要用诱导器来改,一分钟轻松解决!

[font=Microsoft Yahei, Hei, Tahoma, SimHei, sans-seri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98520100鑫豆2025-3-16 10:57
 会员90272100鑫豆2025-3-14 16:22
 会员287233100鑫豆2025-3-10 14:09
 会员1118669100鑫豆2025-3-10 09:48
 会员616417100鑫豆2025-3-9 17:18

网友(2024-05-28):
圆口的充电口,电路是一样的吗

网友B(2024-07-03):
接电源电池公共点PQS2马上发烫那种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PQS1跟PQS2公共管 跟电池芯片更换也可以解决
我没理解上面二句话
图纸上没有PQS2
你意思是PQS12会发烫,用这个方法绕过去了,是这个意思吗
那即然可以升压20V, 为什么不把这二端连起来  不也是绕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把TYPE-C接口,改到原装备用接口电路上面了。是可以行的

这个方案挺好,还省事

网友:
这样整确实挺省事的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但是发热问题呢?》

网友:
刚好碰到一台一样的 试试看

网友:
感谢感谢,真是太好了啊

网友:
为什么我改完,插电源CPU温度还是马上飚到100度,打算买个诱骗器试一下,

网友:
前提是要有20V升压正常,才能这样改保隔短路

网友(2024-08-06):
引用 网友B:
接电源电池公共点PQS2马上发烫那种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PQS1跟PQS2公共管 跟电池芯片更换也可以解决
我没理 ...

你应该理解错了,这款是有两路的,C口和预留的普通圆口,帖主的方案是把C口这路舍弃断掉,飞线走普通圆口那路隔离走了,理论上功能是一样的,而你的意思只是通俗的短接,一烧毁所有的

网友:
这么厉害啊,这个机器有几种接口

网友(2024-12-11):
有个吊用。老早试过了。

网友:
真正的问题。已经找到。解决方法可以私信我。

网友:
这款改电脑学习了

网友(2025-01-20):
PQ5发烫而已我一般拆了PQ5直连    没出现过返修

网友:
谢楼主分享,非常好收藏了

网友:
只要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还能这样搞  ,,,

网友(2025-02-23):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改用另一个接口跟好

网友:
用你这个方法改好之后电池不能充电了

网友(2025-04-18):
没有鑫豆,想看看你的帖子

网友:
没有鑫豆 想看看你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