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365 MHS 电脑开机自动掉电卡logo

楼主(2023-09-25):
原因bios的事,附上bios

网友A:
标题是不是说错了、应该是开机卡LOGO自动掉电。

网友:
这玩意儿也需要编程器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题是不是说错了、应该是开机卡LOGO自动掉电。

没有,插上电源就上电,而且关不了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插上电源就上电,而且关不了机

但是你的标题是:“映泰B365 MHS 电脑开机自动掉电卡logo”跟你现在说的故障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的标题是:“映泰B365 MHS 电脑开机自动掉电卡logo”跟你现在说的故障完全不一样。。。。。。

是的,标题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