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电脑,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23-09-25):
芯片为bq24735,测试20脚—vcc  19v,第六脚,ACDET 为2.6v,第16脚.REGEN为6v。第四脚,AVDRV为0.8v。拆了PD301可以用适配器开机,单独用电池也可以开机。两个同时用就不过隔离保护。是bq24735坏还是,哪里问题?测试mos管好像没有坏。原来症状是偶尔可以充电,偶尔充不了电,不识别适配器。

网友A:
PR318容易坏,测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318容易坏,测一下看

拆了,测试阻值对的,并且那个地方分压2.6v,应该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318容易坏,测一下看

那个电阻坏了,应该分压就不对了。

网友:
测试发现,bq24735的vcc,不能接入供电,接入就不能导通moss管。芯片有问题??

网友B:
不过保护隔离我都是先换保护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保护隔离我都是先换保护隔离管

测试,好像隔离管没坏,已经网上买了,它们说保护隔离软击穿,是不是拆下来测好的,实际是坏的??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估计是,电池的充放电两个管子可能坏了,

网友C:
条件满足,那就换芯片,735也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件满足,那就换芯片,735也坏的多

嗯,谢谢指导

网友D:
别光测DS极穿没穿,也要测G极和S极,这俩有时也会穿,基本上电池电源不能同时上都是MOS坏了常开无法关,多测量多确认。

网友E:
这ACDRV都没25V那第一个管都没导通,前面三个条件都有了,是我也先换充电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ACDRV都没25V那第一个管都没导通,前面三个条件都有了,是我也先换充电芯片啊

拆了,供电芯片的vcc,就可以导通了,我以为充电芯片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光测DS极穿没穿,也要测G极和S极,这俩有时也会穿,基本上电池电源不能同时上都是MOS坏了常开无法关,多测量多确认。

谢谢,我拆了测试看看

网友:
大都数不充电的板,充电芯片坏得很少,有图挨个查

网友F:
拆了pd301可以开机? 但是这玩意拆了充电芯片供电都没有了呀,还能开机?

网友:
来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了pd301可以开机? 但是这玩意拆了充电芯片供电都没有了呀,还能开机?

对啊,就是拆了20脚,供电,vcc不供电,就可以开机了,把vcc供电接上,就不能开机了。所以说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了pd301可以开机? 但是这玩意拆了充电芯片供电都没有了呀,还能开机?

pd301就是两个二极管,电池或者适配器给充电芯片的第20 脚vcc供电,拆了这个二极管就可以用电池或者单适配器开机。装一起也可以开机,但是无法充电。

网友G:
这个芯片好找  直接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好找  直接先换一个试试

到货了,一会换看看。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好找  直接先换一个试试

换了芯片,和四个管子,故障依旧。充电器芯片只要供电就开不了机

网友:
已经更换了,四个mos管和充电芯片,故障依旧,只有拆了芯片的第20脚vcc才可以过隔离保护,刚通电瞬间好像可以过隔离保护,是不是检流电阻损坏??芯片没有供电,为什么也能过隔离保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到货了,一会换看看。谢谢指导

已经换了,故障依旧。很奇怪的故障,没有充电芯片,拿掉供电就可以过隔离了,很奇怪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42220-1-1.html
这个帖子中 的资料你自己下载下来学习,里面有说到你这种问题,去吧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ACDRV都没25V那第一个管都没导通,前面三个条件都有了,是我也先换充电芯片啊

换了,不管用,芯片和四个管子都换了

网友:
没有,换了充电芯片和四个管子。故障依旧。

网友:
还没有,换了管子和充电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I:
感谢回复!修好后发出来,积累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回复!修好后发出来,积累学习一下经验。

那你也帮我想想办法啊,见鬼了这个。这个mos管不是应该g要24v的吗,怎么18就导通了。

网友:
应该已经解决了,想知道怎么修的,后续我发教程给你们参考,不需要的话,就不发了。

太tm丢人了,稀里糊涂就修好了,充放电正常

网友:
充电芯片PQ24735得到供电就从16(REGN)脚输出线性电压VREGN=6V,当 ACDET 引脚上的电压在 2.4V 至 3.15V 之间时,ACDRV 电压比 CMSRC(通过电阻PR310接隔离管PQ303的源极) 高 6V,现在你测到ACDRV才0.8V,十之八九是PQ24735坏了吧。至于断开PQ24735的电源能开机是用的电池供电。如果换了PQ24735还是一样看ACDRV外围是否有短路。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没有vcc,充电芯片不工作,保护隔离还能导通,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