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LA-K453P BIOS(包含显卡BIOS)

楼主(2023-09-26):
不认显卡,修好备份的

网友A:
搞错了,上面那个没显卡的BIOS,这个是显卡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上面那个没显卡的BIOS,这个是显卡的BIOS

兄弟在吗,这个机器还在吗?帮我测一下FAN的接口对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上面那个没显卡的BIOS,这个是显卡的BIOS

我手里这台不认显卡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这台不认显卡风扇

加微信wxx.fix   把.去掉,没有.的

网友C:
原机不亮,刷了你主板BIOS 可以亮机了 ,但是不认独显了 ,请问你的显卡手机是3060 吗?机器型号是G15-5515吗?

网友:
是的,3060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机不亮,刷了你主板BIOS 可以亮机了 ,但是不认独显了 ,请问你的显卡手机是3060 吗?机器型号是G15-5515 ...

是的,3060的卡。

网友:
你好,你电脑不认独显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这个主bios 怎么不能写 ,已选中就报错

网友:
大神什么情况

网友D:
g15 ryzen edition LA-K453P rev1.0   这个是我这个机器具体的型号版号

网友E(2023-11-23):
测试OK,AMD的BIOS基本通刷

网友F:
不认显卡的问题,是主板修的哪儿,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G(2024-01-03):
引用 网友E:
测试OK,AMD的BIOS基本通刷

我的刷了独显也能识别到吗?我刷了亮机了,但不识别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刷了独显也能识别到吗?我刷了亮机了,但不识别独显

我的刷了也认不到独显

网友(2024-02-20):
不认显卡通病

网友:
请教一下  通病在哪里
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上面那个没显卡的BIOS,这个是显卡的BIOS

把你的维修过程写上啊  给加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把你的维修过程写上啊  给加粉

刷显卡BIOS 能认到了吗

网友:
开机可以显示不认独显 通病18905839832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认显卡的问题,是主板修的哪儿,可以请教一下吗

加我18905839832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刷显卡BIOS 能认到了吗

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I:
我估计就是显卡坏掉了  因为开着显卡直连  所以 机器点不亮  刷了BIOS  显卡直连关掉了 所以能点亮   我刷了BIOS点亮以后   再进BIOS  把独显直连打开  又点不亮了  又要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估计就是显卡坏掉了  因为开着显卡直连  所以 机器点不亮  刷了BIOS  显卡直连关掉了 所以能点亮   我 ...

通病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g15 ryzen edition LA-K453P rev1.0   这个是我这个机器具体的型号版号

刷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