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35的vcc不能有输入。芯片坏?

楼主(2023-09-26):
vcc有两路输入,拆了 pd301隔离保护导通,接入就不能导通隔离保护,插电池不能充电。这种是充电芯片坏。还是mos管问题??感觉mos管应该都是好的。

网友A:
怀疑是MOS管坏就直接代换呀,不要犹豫,换了也不行就换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MOS管坏就直接代换呀,不要犹豫,换了也不行就换充电芯片

都换了,都不行,换了四个mos管和充电芯片,故障依旧。见鬼了。

网友:
vcc不能有输入,这是什么意思啊?没电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