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77H2-CM主板双BIOS疑问咨询

楼主(2023-09-26):
看主板留有两个BIOS rom的位置,实际只贴了一片,第二片的位置是否可以直接贴上去?看网上说是备用,特来求证一下

不过也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BIOS芯片与sata口和另外一些接口是真的近,焊接时手一抖就伤害无限了

网友A:
瞎折腾个啥?没事多找两个烂板来研究好过在这上面浪费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瞎折腾个啥?没事多找两个烂板来研究好过在这上面浪费功夫。

没有多的烂板

网友B(2024-01-12):
有个板的图纸吗?我这个插入VGA不显示,启动是正常的

网友(2024-02-22):
引用 网友B:
有个板的图纸吗?我这个插入VGA不显示,启动是正常的

没有,建议有HDMI也试试吧,哪个能用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