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是集成在电源管理芯片一起吗?

楼主(2023-09-26):
驱动MOS管的驱动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是集成在电源管理芯片一起吗?

网友:
有集成的有分置的

网友:
师傅:您好!请问H81的一般都是
驱动MOS管的驱动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是集成在电源管理芯片一起吗?

网友:
老师:是不是一般 找不到 MOS管驱动芯片的,说明它就集成在电源管理芯片里面了?

网友:
很简单的事情想复杂了,查电源管理芯片的脚位就知道了,技嘉华硕比较老的型号都有图纸,对比图纸看他们的关系你就明白了。

网友:
有独立有集成。 各个厂商方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