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R开机LOGO快进系统时会变小。

楼主(2023-09-26):
刚开机LOGO大小正常,等了一会儿,准备进系统,LOGO就缩小了。

能刷机,能正常进系统,测过阻值,换过显示供电芯片,换过GPU电感,问题依旧。

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维修思路?

网友A:
能进系统不死机 不应该是 gpu 供电, 这是原屏吗?

网友:
显示和硬盘部分的电压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系统不死机 不应该是 gpu 供电, 这是原屏吗?

原屏,换了屏幕还是一样

网友:
搬板问题依旧。。。应该是U坏了。。。

网友:
洁辟?正常使用不行么

网友:
能正常用吗

网友B:
这个可能电阻你没有装屏幕刷机导致的,你只需装屏幕刷机就OK

网友:
所有外配都排除过了,也搬板了,问题依旧。就是U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电阻你没有装屏幕刷机导致的,你只需装屏幕刷机就OK

应该是这个原因把

网友:
搬板还不行的话考虑下硬盘资料底层重新写下试试

网友C:
刷机没带屏幕或者底层。

网友:
LOGO 这不影响使用吧 搬板有着折腾

网友:
logo变小有啥影响吗

网友D(2023-11-07):
引用 网友C:
刷机没带屏幕或者底层。

我有台XSM刷机没带屏幕的确是这个故障,但是这台XR是带了屏幕刷机的。怀疑是CPU认屏幕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XSM刷机没带屏幕的确是这个故障,但是这台XR是带了屏幕刷机的。怀疑是CPU认屏幕出问题了。。

有米有考虑重新写个硬盘底层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