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1398 820-3787上电不开机

楼主(2023-09-26):
单电源不开机,电池开始还可以充电,后面单电池无法开机,电压除了l8760,l9330,都有,cpu供电只有1.7,测cpu供电对地阻值22,电流只上到0.3就掉电反复,帮看下该怎么修, 谢谢

网友A:
0.3,是不是二级供电还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是不是二级供电还没有出来

二级供电怎么查?

网友:
刷了几个bios不行,刷回原来的,cpu供电正常了1.8,显卡供电只有0.9,其他供电都有,电流上到1.2重启,没有当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