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液晶电视50E65SG-5800-A8M500-P40

楼主(2023-09-26):
创维液晶电视50E65SG-5800-A8M500-P40   屏型号V500HK1 -LS6 Rev.C9  电视通电亮绿灯开关与遥控无任何反应  更换16V470U七个电容故障解决 备份资料分享

网友:
这个很难找到,谢谢分享

网友A:
电容容量不足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容量不足导致

挺奇怪的我也怀疑电容容量不足,但是换上了确实好了  只是换下来的电容用万用表测量都是比标识偏小基本都在440左右,按理说应该没问题啊  难道测出来的容量跟实际有效容量还有偏差吗

网友(2024-01-24):
只刷数据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