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大佬能帮忙解决下网络掉线问题

楼主(2023-09-26):
电脑左下角小电脑是没显示网络断开的。然而玩游戏的时候会网络中断重新连接中。一直以来都想不出什么办法解决。特来此地求助大神!!!

网友A:
把B跟C的DHCP关了就能解决了

网友B:
路由a换成交换机,所有路由接到交换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a换成交换机,所有路由接到交换机上

好的!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跟C的DHCP关了就能解决了

好的 我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跟C的DHCP关了就能解决了

关掉DHCP后还是会掉线情况,路由日志里显示无法登陆 后又登陆成功了

1        2023/09/27-03:09:56        login success!
2        2023/09/27-02:56:53        login success!
3        2023/09/27-02:56:45        login 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