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68HM-DS2没有复位

楼主(2023-09-26):
       技嘉F2A68HM-DS2,客户反映主板开机10分钟就不显示,显卡风扇不转,以为是显卡故障。
       不亮机时赶紧测试主板,发现主板没有复位并非显卡故障。复位电压一开始是有的,然后1.6V-3.3V跳变,最后复位电压完全没有了。测量主板所有供电都正常。脑瓜疼,没有任何头绪,本想着去刷个BIOS,但是我运气无敌。结果在IO附近发现一个5脚芯片,看图纸是3.3V转换芯片。

测量5脚输出为4.2V不正常,正常为3.3V。更换OR28故障排除。

网友:
这样的电阻说真的坏的很少,不多见

网友A:
反馈电阻坏的确实少,一般苹果笔记本上才有这种故障,当然进水例外,进水一定要查反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阻坏的确实少,一般苹果笔记本上才有这种故障,当然进水例外,进水一定要查反馈电阻。

为什么我就遇到不少呢。一般情况下电阻当然不会坏,但是那个位置是显卡风扇口下,容易积灰腐蚀。同样道理笔记本上也遇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