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张 迅景RX590 图纸

楼主(2023-09-27):
遇到 迅景RX590  显卡 HDMI 接口的 18脚 输出的5V 电压被拉低近 0 v ,但不是完全短路,  F1901 保险电阻 在红外热下 达到90 多度。 为F1901 提供电压 管子也发热量大,应该是 后续电路 有短路。 难道是  F1901   后面有电容短路了? 热外没照出来,怎么排查? 手里没有图纸,比较难搞。。。

网友:
后来仔细照 热成像。  发现  F1901  旁边一颗小电容 也发热,然后 把它扣掉。测试电压  F1901 的电压 回到 5v, HDMI  18脚电压也 恢复到 5v, 修复了。。 没有图纸只能靠  热成像盲修。

网友:
有热成像就是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