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110M-DS2V REV1.0 BoardView

楼主(2023-09-27):
GA-H110M-DS2V REV1.0 BoardView

网友:
在哪里看呢

网友(2025-06-04):
今天修到一块GA-H110M-H REV1.0主板,故障:开机跑00不显示没有图像,测全板供电没有CPU供电。查CPU供电蕊片DAU1 ISL95858HRZ测得:
24脚VDD供电:4.15V(正常5V)
32脚VDDP供电:12V
44脚VIN 供电:12V
8脚VR_ENABLE 开启:2.89V

11脚VR_RDY伺服报警:3.17V
4脚VRHOT#过热保护:1.02V
7脚SDA=H_CPU_SVIDDAT串行数据:0.99V
5脚SCLK=H_CPU_SVIDCLK串行时钟:0.99V
6脚ALERT#=VR_SVID_ALERT#串行通道:0.99V
10脚 PROG:0V

43脚I2DATA   I2C总线数据:3.3V
42脚I2CLK      I2C总线时钟:3.3V

分析24脚VDD供电4.15V是不对的,正常应为5V。看图纸它是由DAQ5场效应管或DAR7提供,DAR7厂家预留没放料。。。为了以后不在坏,直接拆除DAQ5场管改为用0欧电阻短接DAR7。 插电触发24脚有5V供电了,“嘀”的一声跑码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