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 版号是:13320-1 故障是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3-09-27):
华硕X450笔记本,版号是:13320-1
故障是不开机。(附带阻值图片)

机器拿到手以后,测试确实不开机,但是按下开机键之后风扇可以旋转。然后插上可调电源之后,电流跳变道600mA,好像是卡在什么地方。全板有没有腐蚀,掉件,烧坏的地方,没有发现明显腐蚀烧坏的地方。机器转来的时候机器里面有好多灰尘,主板上也有很多。然后由于排查过内存之后还是不行,就刷了两个BIOS文件,在网上下载的,BIOS文件两个都刷了,都是同样的电流,感觉应该不是BIOS程序问题。然后这个主板维修就没有思路了。
    这里说明一下,待机的时候全板是没有电压的,3V和5V,就出来一下就关掉了,只有充电电感有16V的电压。BIOS电池拔掉之后,主板上电不会自动开机。然后手动开机,电流卡在600毫安左右,就不动了,摸一下南桥有点微微的热,然后CPU和显卡也都是有一点点温度,并不是很热。但是过了一会电流回到700多毫安左右,这个是风扇狂转,主板发热导致的。因为摸了一下CPU的供电电感很烫,3个点感都很烫。但是这个电感也没有坏掉,正常产生1.5V左右的电压,没有问题(我给CPU的供电电感后面加了一个330钽电容,但并没有什么用),对地阻值没有短路,去网上查查资料,有的人说换了电感还是一样,换了MOS管和CPU供电芯片还是一样没有解决问题。我也没有测试。我查了一下4代CPU的时序,待机部分我就没有查,因为待机是正常的,跳过,有些电压我找不到,我就测到最后一个平台复位3.3V PLT_RST#,这个电压我测得是有的,从开机的时候我测,然后中间有一次下拉的动作,这个应该是有平台复位的,那前面的所有信号就都不用测了。因为实际维修主板少,所以我就排查这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维修了,有思路的师傅们麻烦回复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故障和电流看着像不过内存,你查下PCH_SMBDATA、PCH_SMBCLK和DDR3_DRAMRST#正常吗

网友B:
这是CPU还没开始工作的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和电流看着像不过内存,你查下PCH_SMBDATA、PCH_SMBCLK和DDR3_DRAMRST#正常吗

这几个信号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CPU还没开始工作的电流吧。。。。。。。。。。。。。

不知道啊 现在卡着了。。。。

网友:
搞个诊断卡吧~~~不是U废了就是有断路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