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N850HJ不显示

楼主(2023-09-27):
上电0.2a多,无内存以后供电,cpu开启信号已经正常,测得无VCCSA电压,并且前端电压及开启信号正常,加焊无果,直接更换芯片后开机正常,期间干过cpu供电芯片和bios.

网友A:
VCCSA没有你干CPU供电芯片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A没有你干CPU供电芯片干嘛

这不是修电脑修久了,拿来就开干不看图纸吗,哎,弯路走得溜溜的。

网友:
这个发现就牛了...

网友:
VCCSA没有你干CPU供电芯片干嘛??

网友:
学习了,搞好了

网友:
VCCSA没有你干CPU供电芯片干嘛?

网友:
蓝天的不用刷BIOS,BIOS基本不坏。

网友:
很不错的,长见识了

网友:
上电0.2还没到CPU呢,现在一般不干cpu

网友:
更换的供电管理芯片吗?

网友:
这么那么快就干cpu 桥都不干了吗

网友:
不是先修出内存供电呀?

网友:
蓝天专做高端机

网友:
供电故障,学习一下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是不是产生1.05芯片

网友:
VCCSAPG和HWPG后开启cpucore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