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联想thinkpad L14GEN1 GL4A5 GL5A5 AMD 原bios 升压芯片BIOS

楼主(2023-09-27):
不废话先上图:
主BIOS位置U2101: L14GEN1 GL4A5 GL5A5

网友:
这个很难找到,谢谢分享

网友A:
我有一台开机音乐的刷这个u5902的后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开机音乐的刷这个u5902的后OK了,

我说的是主bios,升压芯片和主bios不一样

网友B(2025-07-02):
我刷了主板BIOS刷不成功,提示验证失败,刷三次都提示这个

网友(2025-09-02):
引用 网友B:
我刷了主板BIOS刷不成功,提示验证失败,刷三次都提示这个

两个都刷入看一下还是不行就可能CPU被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