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 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23-09-27):
故障原因:风扇转不开机 查内存1.5V正常
PCH 1.05V正常
PCH1.5V没有供电
测量Q26 输入正常 控制极正常 没输出 换了个管子 PCH 1.5V出来了 CPU供电也有
请注意但是 没有复位 本来想扔掉的 这个板子不值钱 后来想了想蚊子小也是肉呀   决定先换个IO试试 因为CPU的PG信号已经发出去了
换了IO 确实有复位了 请注意但是但是 这个IO插上电自动触发 决定在换个IO
换了IO正常 卡55 内存槽 CPU针脚清理一下完美亮机器
修的想🤮

网友:
能修好就是本事,虽然这种板子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