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4300打印机报警open heat error

楼主(2023-09-27):
三星4300打印机一直报警open  heat  error,不接定影测试插头有220v,接上定影就测试出来电压0.025V,定影灯丝阻值7.3欧姆,定影热敏电阻383千欧姆,请问一下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价格5块钱的机器还值得修不了

网友:
查一查温度传感器

网友(2023-11-28):
开机定影是否有加热动作?可能是热保险跳开了

网友:
看看U1,pc102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