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直接显示正在关机。又没人遇

楼主(2023-09-27):
进系统 直接显示正在关机。又没人遇到过

网友:
排出了外设。换了 南桥  没用

网友A:
io和电池方面研究下

网友:
大概率是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和电池方面研究下

就是没装电池  客户说一直没电池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装电池  客户说一直没电池用的

这种有点像没电了自动关机的样子,充电芯片方面看看

网友:
你测量一下开机后公共点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稳定可能是保护隔离管性能不良了,有点像电脑识别到电压偏低而采取自动关机,你也可以换充电器试试

网友:
现在进系统待机正常。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很高还是会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