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这颗芯片吹不下来

楼主(2023-09-27):
大师们,这颗STD2596芯片吹不下来啊,有啥办法不。
我风枪都450度了,上了焊油,吹了好几分钟纹丝不动啊。
哪位大师指点一下吧。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23-9-28 15:50):
多谢各位指点,我节后再尝试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24-8-15 11:01):
5楼的大师,你怎么知道我风枪帽没拿下来?嗨,之前那玩意很难拿下来,好像都锈了,就一直戴着。不过现在终于取下来了,那个芯片也吹下来了。
谢谢各位回复的大师。
o(∩_∩)o...哈哈!!!

网友A:
多吹一下噻!这么可能吹不下来?

网友:
哪里有拆不下来的,烙铁加风枪一起上

网友:
看别人维修视频热风枪几下就拿下了,我自己拆的话也很难。

网友:
这种板子  怎么可能吹不下来
最大温度 最大 风速  干就完了

网友:
下不来就上BGA

网友B:
加锡啊 加大量的锡  一下就干下来

网友:
这个要多加焊锡,吹久一点。

网友:
温度还没到啊,加点含油

网友:
干不下来 加烙铁一起伺候

网友:
不行,加锡用烙铁

网友:
上下加热

网友:
加热台,bga我试过容易搞坏

网友:
450度你吹几分钟,边上的塑料得全部都化了,板层也都是明显会变色的。
还是说你没有吹之前拍的照片呢

网友:
先用烙铁上一遍锡  楼上的都说了几遍了

网友:
先上点低温焊锡,在用风枪把风嘴拧掉后吹

网友:
这个就得多吹   可以先把周围吹热

网友:
镀锡,烙铁加风枪很快的

网友:
烙铁加风枪一起干,要不就换风枪861dw

网友:
多加点锡,光加焊油不行

网友:
这种底部也要加热的

网友:
风枪直接吹管子的底部

网友:
需要多多练习用热风枪吹种芯片,慢慢就找到技巧了,其他坛友的话,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新手,还得练习,线加锡,用有铅的,熔点低,所以的零部件加锡之后都好焊

网友:
后面鼓包外加焦黑,感觉这个板子要废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我节后再尝试下。谢谢。

网友:
拆这玩意,还要用风枪??我都直接用烙铁的。用好一点的,高频烙铁,立马搞下来

网友:
散热片下面有焊锡,多吹一会。

网友:
风枪加烙铁就行了

网友:
多吹吹就下来了

网友:
取下风嘴,不要只吹芯片本事周围也要转圈加热

网友:
有可能底下打了胶的,很芯片底下打胶固定,只有边加热边撬,力度不够

网友:
焊油,多加点锡,用功率大点的烙铁就能干下来。先翘一边,再翘另一边

网友:
背面一起加热试试

网友:
我觉得你风枪不行

网友:
你的焊台太差劲了吧,这还怎么干活呀

网友:
这个容易拆的,顶部、引脚多加一些锡,然后两边多加热一会,再动几下基本上就能焊下来了

网友:
用烙铁加锡,加点焊油

网友:
烙铁加热风枪

网友:
烙铁加风枪,很快吧

网友:
这个好可以试试

网友:
一把好烙铁就拆下来了

网友:
跟加不加锡没关 系,硬伤还是风枪太差了

网友:
寄过来我帮你吹

网友:
450度,吹几分钟,傍边的白色接口没有吹融?

网友:
多加点锡,烙铁就能拆下来

网友:
多加锡,堆焊,加焊油,  边缘空旷,可以向边缘移动

网友:
加锡用烙铁就能拆掉。

网友:
加锡用烙铁

网友:
直接加锡,用烙铁一下就下来。

网友:
多多练习,不要当顾客面 搞不定。多找板 作练习。功夫是要练的!

网友:
温度还不够,我l枪吹不下来。就用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锡啊 加大量的锡  一下就干下来

很厉害的回答,你的经验应该是这个论坛里面的佼佼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吹一下噻!这么可能吹不下来?

各有各的路

网友:
应该是吹死了吧,先从底部预热,有条件上加热台 。焊盘散热太快 板子冷得快

网友:
用低温锡中和一下,然后再吹就好了

网友:
是螺旋风枪吧,温度调高500风力也加大,不可能下不来

网友:
有加热台最方便了

网友:
都出这么多主意了,你这个芯片吹下来没有,我每天都能看到你这个帖子

网友:
不至于那么难拆吧,可以先把引脚加低温锡或者有铅中温锡中和,然后可以采用大功率的风枪,比如大风枪代表HG2320E,也可以板子下面放恒温预热台,辅助焊接。

网友:
预热面积大一点,时间久一点

网友(2023-11-02):
预热台,风枪烙铁三个一起上 在不行把翘刀也用上